[技术问答] NUC029LAN的LDO_CAP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7-10-12):
NUC029LAN里有个管脚,叫做LDO输出脚,谁知道这个LDO_CAP是做什么用的?请大牛指点。谢谢

网友A:
是LDO输出引脚,可以提供给外设LDO电源使用。
比如你要挂载个设备吧,对电源稳定性要求高,就是低噪声。就可以用这个给它供电。

网友A:
内部稳压器(LDO_CAP)的输出,需要在相应管脚附近接一颗电容。
参考这个图,可以看到内部连接。

网友B:
看上图的结构,这个主要是给内部提供LDO的,1.8V,驱动内部的一些东西,就是那个线上链接的,这样,系统更加稳定。所以这个芯片的外部供电范围比较宽,就是因为这个LDO。如楼上所言,其实还可以对外供电,应该也是1.8V。
不过不建议这么做,当然了,外部那个管脚的处理,你肯定要用个1uF电容接地比较稳妥了。

网友B:
为何要通过电容接地,这样可以避免管脚悬空会引入干扰。

网友C:
系统内部的稳压器,LDO,以低噪声著称,应该这个芯片性能稳定,对外部电流干扰不惧。

网友D:
按照规定加105 或者106 数据手册有说明

网友:
LDO稳压器,一般单片机内部没法做电容的,所以留个接口让你接电容。

网友E:
以前我也不知道怎么玩,原来如此有深度,新唐考虑的真周到

网友F:
竟然还可以给外部的芯片供电?牛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还可以给外部的芯片供电?牛叉了。

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F:
就是给内部稳压的电路。让系统更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