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HC卡初始化

楼主(2017-10-12):
我现在在弄读写TF卡,用的是MSP430F5342,我发CMD0、CMD55、ACMD41返回值没错;不过发CMD8时,V1.x的卡返回0xFF,V2.0的卡返回0x01;2.0的卡前几个命令没错,但发到CMD58时出错了,返回0xFF。我还有一个F149的开发板,SD卡能读写,但SDHC卡也一样,也是在CMD58那返回0xFF,请问我该怎么解决,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使用是FATFS吗

网友B:
以前使用stm32读写tf卡,太大了就报错。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识别出sd卡的存在?

楼主:
是FAT32的,FAT16的卡用F149的开发板能读写,FAT32的卡用F149和F5342的板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使用stm32读写tf卡,太大了就报错。

我的是用msp4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识别出sd卡的存在?

应该不是,要是没有识别出SD卡,那前几个命令的返回值应该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09c0b50101636h.html

这个的我看过了,程序也有参照这个

网友C:
不能判断类型?

网友D:
好像D卡只响应CMD8。

网友E:
CMD8返回第一字节是 判断是否为V2.0

网友C:
CMD8是在SD V2.0才出有的

网友D:
没有必要判断sd卡类型吧。

网友E:
楼主上传代码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对,前几个命令返回值都对,到cmd58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判断sd卡类型吧。

跳过这个命令读写也不成功,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初始化阶段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程序如下:
/***********************************************************************
函数功能:MMC/SD卡初始化
操作内容:1、拉高CS片选和MOSI至少74个时钟周期
          2、SPI发送10个FF
***********************************************************************/
uchar initMMC (void)
{
  int i;

  initSPI();
  CS_HIGH();
  for(i=0;i<=9;i++)
    spiSendByte(0xff);

  return (mmc_GoIdle());
}

/***********************************************************************
函数功能:MMC/SD卡空闲模式及初始化
操作内容:1、初始化MMC/SD卡工作在SPI模式,无论MMC还是SD卡都发送CMD0
          2、判断MMC卡还是SD卡
          3、SD卡循环10次发送CMD55+ACMD41,MMC卡发送CMD1
***********************************************************************/
char mmc_GoIdle()
{
  char response;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dcard=0x00;                                       //SD卡标志位,为0表示SDV1.x卡,为1表示为MMC卡,为2表示为SDHC卡,为3表示为SDV2.x卡
  CS_LOW();                                                        //选中MMC/SD卡,片选有效,接下来发送命令
  mmcSendCmd(MMC_GO_IDLE_STATE,0,0x95);                            //发送CMD0,MMC/SD卡设置为SPI模式,0x95为CRC值
  //Now wait for READY RESPONSE
  if(mmcGetResponse()!=0x01)
    return MMC_INIT_ERROR;
  else                                                                                           //bitIDLE=1
  {
        mmcSendCmd(MMC_CID,0x1aa,0x87);                                        //发送CMD8,判断SD卡版本
        response=mmcGetResponse();
        if(response != 0x01)                                                        //如果卡片版本信息是v1.0版本的,即response=0x05
        {
                CS_HIGH();
                spiSendByte(0xff);
                CS_LOW();
                if(sdcard==0x00)                                //先识别是否为SD卡,发送SD卡命令CMD55+ACMD41
                {
                        for(i=0;i<10;i++)                              //循环10次,如果为SD卡,一般2次即可正确返回0x00
                        {
                                mmcSendCmd(SD_APP_COND,0x00,0xff);            //发送SD卡判断命令,如果成功返回0x00,则为SD卡
                                while(response=mmcGetResponse()!=0x01);       //返回值为0x01,则表示处于空闲状态,再发ACMD41命令

                                mmcSendCmd(SD_APP_OP_COND,0x00,0xff);         //发送ACMD41命令
                                if(response=mmcGetResponse()==0x00)           //返回值为0x00,则初始化成功,否则使用MMC命令CMD1继续初始化
                                {
                                  CS_HIGH();
                                  spiSendByte(0xff);
                                  return MMC_SUCCESS;
                                }
                        }
                        sdcard=0x01;                                   //为1表示SD卡命令无效,卡为MMC卡,准备下面发送CMD1命令
                }
                i=0;
                do                                                        //准备发送MMC卡命令CMD1
                {
                        mmcSendCmd(MMC_SEND_OP_COND,0x00,0xff);       //发送MMC卡CMD1命令,成功则返回0x00
                        response=mmcGetResponse();                    //返回值为0x00,则表示MMC卡初始化成功
                        i++;
                }while((response!=0x00)&& (i<10));
                if(i==10)
                        return MMC_INIT_ERROR;
                else
                {
                        CS_HIGH();                                      //MMC/SD卡片选无效
                        spiSendByte(0xff);
                        return MMC_SUCCESS;
                }
        }
        else
        {                                                                //V2.0的卡,CMD8命令后会传回4字节的数据,要跳过再结束本命令
                buff[0] = spiSendByte(0xff);                                  //should be 0x00
                buff[1] = spiSendByte(0xff);                                  //should be 0x00
                buff[2] = spiSendByte(0xff);                                  //should be 0x01
                buff[3] = spiSendByte(0xff);                                  //should be 0xAA
                CS_HIGH();
                spiSendByte(0xff);
                if(buff[2]==0x01&&buff[3]==0xAA)                                //判断该卡是否支持2.7V-3.6V的电压范围
                {
                        CS_LOW();
                        i=0;
                        while((response!=0x00)&& (i<10))                                //循环10次,如果为SD卡,一般2次即可正确返回0x00
                        {                                                                                                //发送SD卡判断命令,如果成功返回0x00,则为SD卡
                                mmcSendCmd(SD_APP_COND,0x00,0xff);            //发送CMD55
                                while(response=mmcGetResponse()!=0x01);       //返回值为0x01,则表示处于空闲状态,再发ACMD41命令

                                mmcSendCmd(SD_APP_OP_COND,0x40000000,0xff);         //发送ACMD41命令
                                i++;
                        }
                        if(i==10)
                                return MMC_INIT_ERROR;
                        else
                        {
                                mmcSendCmd(0x7a,0,0);                                        //发送CMD58,获取OCR信息
                                response=mmcGetResponse();
                                if(response!=0x00)
                                {
                                        CS_HIGH();
                                        return MMC_RESPONSE_ERROR;
                                }
                                else
                                {                                                        //读OCR指令发出后,紧接着是4字节的OCR信息
                                        buff[0] = spiSendByte(0xff);
                                        buff[1] = spiSendByte(0xff);
                                        buff[2] = spiSendByte(0xff);
                                        buff[3] = spiSendByte(0xff);
                                        CS_HIGH();                                          //OCR接收完成,片选置高
                                        spiSendByte(0xff);
                                        //检查接收到的OCR中的bit30位(CCS),确定其为SD2.0还是SDHC
                                        //如果CCS=1:SDHC   CCS=0:SD2.0SD
                                        if(buff[0]&0x40)
                                        {
                                                sdcard=0x02;
                                                return MMC_SUCCESS;
                                        }
                                        else
                                        {
                                                sdcard=0x03;
                                                return MMC_RESPONSE_ERROR;
                                        }
                                }
                        }
                        //else return MMC_SUCCESS;
                }
        }
  }
}

网友F:
实际sd卡初始化的时候有的指令要多发几次才有响应,lz可以参考下我这个初始化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DCard(SPI Mode) Initializ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Operation Result Depending on Response Token
  */
uint8_t SD_SPI_Init(void)
{
        uint8_t rs = SD_OK;
        uint8_t sd_ver;
        uint32_t i, tick_now;
        SD_CMDTypeDef SD_CMD;
        SD_R1TypeDef R1;
        SD_R3TypeDef R3;
        SD_R7TypeDef R7;

        if(SD_InitState != 0)
        {
                goto DONE;
        }

        //MSP Initialization
        SD_SPI_MspInit();

        //Least then 400KHz
        SD_NormalSpeed();

        //Delay for Power up
        HAL_Delay(20);

        //In case of SPI mode, CS shall be held to high during 74 clock cycles
        SD_CS_SET();

        for(i = 0; i < 8; i++)
        {
                SD_WR_Byte(0xFF);
        }

        //CMD0+, Goto idle State
        tick_now = HAL_GetTick();

        do
        {
                if((HAL_GetTick() - tick_now) > GOTO_IDLE_TIMEOUT)
                {
                        //Timeout and Return
                        rs = SD_TIMEOUT;
                        goto DONE;
                }

                SD_CMD.Cmd = GO_IDLE_STATE;
                SD_CMD.Arg = 0;
                SD_CMD.Crc = 0x95;
                rs = SD_W_CMD_R1(&SD_CMD, &R1);

                if(rs == SD_OK)
                {
                        if((R1 & R1_IDLE_STATE) == 0)
                        {
                                rs = SD_ERROR;
                        }
                }
        }
        while(rs != SD_OK);

        //CMD8, Sends SD Memory Card interface condition
        SD_CMD.Cmd = SEND_IF_COND;
        SD_CMD.Arg = 0x1AA;
        SD_CMD.Crc = 0x87;
        rs = SD_W_CMD_R7(&SD_CMD, &R7);

        if(rs != SD_OK)
        {
                goto DONE;
        }

        if(R7.R1 & R1_IDLE_STATE)
        {
                if(R7.R1 & R1_ILLEGAL_CMD)
                {
                        //Ver1.X SD Menmory Card or Not SD Menmory Card

                        sd_ver = SD_V1X_STANDARD_CAPACITY;
                }
                else
                {
                        if((R7.VoltageAccepted != 0x01)||(R7.CheckPattern != 0xAA))
                        {
                                rs = SD_ERROR;
                                goto DONE;
                        }

                        //Ver2.00 or later SD Memory Card
                }
        }

        //Wait Card Ready
        tick_now = HAL_GetTick();

        do
        {
                if((HAL_GetTick() - tick_now) > CARD_READY_TIMEOUT)
                {
                        rs = SD_TIMEOUT;
                        goto DONE;
                }

                //CMD55, Defines to the card that the next command is an application
                SD_CMD.Cmd = APP_CMD;
                SD_CMD.Arg = 0;
                SD_CMD.Crc = 0;
                rs = SD_W_CMD_R1(&SD_CMD, &R1);

                if(rs != SD_OK)
                {
                        goto DONE;
                }

                if(R1 != R1_IDLE_STATE)
                {
                        rs = SD_ERROR;
                        goto DONE;
                }

                //ACMD41, Sends host capacity support information and activates the card's initialization process.
                SD_CMD.Cmd = SD_SEND_OP_COND;
                if(sd_ver == SD_V1X_STANDARD_CAPACITY)
                {
                        SD_CMD.Arg = 0<<30;
                }
                else
                {
                        SD_CMD.Arg = 1<<30;
                }
                SD_CMD.Crc = 0;
                rs = SD_W_CMD_R1(&SD_CMD, &R1);

                if(rs == SD_OK)
                {
                        if(R1 & R1_IDLE_STATE)
                        {
                                rs = SD_ERROR;
                        }
                }
        }
        while(rs != SD_OK);

        //CMD58, Reads the OCR register
        SD_CMD.Cmd = READ_OCR;
        SD_CMD.Arg = 0;
        SD_CMD.Crc = 0;
        rs = SD_W_CMD_R3(&SD_CMD, &R3);

        if(rs != SD_OK)
        {
                goto DONE;
        }

        if(R3.R1 != 0)
        {
                rs = SD_ERROR;
                goto DONE;
        }

        if(R3.Ocr & 0x80000000ul)
        {
                if(sd_ver != SD_V1X_STANDARD_CAPACITY)
                {
                        if(R3.Ocr & (1<<30))
                        {
                                sd_ver = SD_V2X_HIGH_CAPCITY;
                        }
                        else
                        {
                                sd_ver = SD_V2X_STANDARD_CAPCITY;
                        }
                }
        }
        else
        {
                rs = SD_ERROR;
                goto DONE;
        }

        SD_BurstSpeed();

        //CMD59, Turns the CRC option on or off.
        SD_CMD.Cmd = CRC_ON_OFF;
        SD_CMD.Arg = 0;
        SD_CMD.Crc = 0;
        rs = SD_W_CMD_R1(&SD_CMD, &R1);

        if(sd_ver < SD_V2X_HIGH_CAPCITY)
        {
                //CMD16, In case of SDSC Card, block length is set by this command.
                SD_CMD.Cmd = SET_BLOCKLEN;
                SD_CMD.Arg = SD_BLOCK_SIZE;
                SD_CMD.Crc = 0;
                rs = SD_W_CMD_R1(&SD_CMD, &R1);
        }

        SD_CardType = sd_ver;
        SD_InitState = 1;

DONE:
        return rs;
}

下面是类型定义
#ifndef __SDCARD_SPI_HW_H
#define __SDCARD_SPI_HW_H

typedef struct _SD_CMDTypeDef
{
        uint8_t Cmd;
        uint32_t Arg;
        uint8_t Crc;
}SD_CMDTypeDef;

typedef uint8_t SD_R1TypeDef;

typedef uint8_t SD_R1bTypeDef;

typedef struct _SD_R2TypeDef
{
        SD_R1TypeDef R1;
        uint8_t R2;
}SD_R2TypeDef;

typedef struct _SD_R3TypeDef
{
        SD_R1TypeDef R1;
        uint32_t Ocr;
}SD_R3TypeDef;

typedef struct _SD_R7TypeDef
{
        SD_R1TypeDef R1;
        uint8_t CommandVersion;
        uint8_t Resv;
        uint8_t VoltageAccepted;
        uint8_t CheckPattern;
}SD_R7TypeDef;

/* CMD argumant mask */
#define CMD_START                                                (1<<6)
#define CMD_END                                                        (1<<0)

/* Normal Command */
#define GO_IDLE_STATE                                        0 //R1
#define SEND_OP_COND                                        1 //R1
#define SWITCH_FUNC                                                6 //R1
#define SEND_IF_COND                                        8 //R7
#define SEND_CSD                                                9 //R1
#define SEND_CID                                                10 //R1
#define STOP_TRANSMISSION                                12 //R1b
#define SEND_STATUS                                                13 //R2
#define SET_BLOCKLEN                                        16 //R1
#define READ_SINGLE_BLOCK                                17 //R1
#define READ_MULTIPLE_BLOCK                                18 //R1
#define WRITE_BLOCK                                                24 //R1
#define WRITE_MULTIPLE_BLOCK                        25 //R1
#define PROGRAM_CSD                                                27 //R1
#define SET_WRITE_PROT                                        28 //R1b
#define CLR_WRITE_PROT                                        29 //R1b
#define SEND_WRITE_PROT                                        30 //R1
#define ERASE_WR_BLK_START_ADDR                        32 //R1
#define ERASE_WR_BLK_END_ADDR                        33 //R1
#define ERASE                                                        38 //R1b
#define LOCK_UNLOCK                                                42 //R1
#define APP_CMD                                                        55 //R1
#define GEN_CMD                                                        56 //R1
#define READ_OCR                                                58 //R3
#define CRC_ON_OFF                                                59 //R1

/* Application Command */
#define SD_STATUS                                                13 //R2
#define SEND_NUM_WR_BLOCKS                                22 //R1
#define SET_WR_BLK_ERASE_COUNT                        23 //R1
#define SD_SEND_OP_COND                                        41 //R1
#define SET_CLR_CARD_DETECT                                42 //R1
#define SEND_SCR                                                51 //R1

/* R1 Response Bit Define */
#define R1_IDLE_STATE                                        ((1)<<0)
#define R1_ERASE_RESET                                        ((1)<<1)
#define R1_ILLEGAL_CMD                                        ((1)<<2)
#define R1_CRC_ERROR                                        ((1)<<3)
#define R1_ERASE_ERROR                                        ((1)<<4)
#define R1_ADDR_ERROR                                        ((1)<<5)
#define R1_ARG_ERROR                                        ((1)<<6)

/* Data Trans Token */
#define TOKEN_START_WR_BLOCK                        ((uint8_t)0xFE)
#define TOKEN_STATR_W_MULTI_BLOCK                ((uint8_t)0xFC)
#define TOKEN_STOP_W_MULTI_BLOCK                ((uint8_t)0xFD)

#endif

网友G:
楼上分享的代码看着还是蛮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sd卡初始化的时候有的指令要多发几次才有响应,lz可以参考下我这个初始化代码

下面是类型定义

if((HAL_GetTick() - tick_now) > GOTO_IDLE_TIMEOUT)
                {
                        //Timeout and Return
                        rs = SD_TIMEOUT;
                        goto DONE;
                }
if((HAL_GetTick() - tick_now) > CARD_READY_TIMEOUT)
                {
                        rs = SD_TIMEOUT;
                        goto DONE;
                }
这两处看不懂是什么意思,麻烦大神解释一下还有SD_OK定义值是多少,CMD0、55的返回值应该为0x01,CMD8在V1.x卡时返回值为0x05、V2.0卡时为0x01,CMD58、ACMD41的返回值应该为0x00,SD_OK要定义为多少才能都满足。
另外之前我发CMD58返回值是0xFF,现在我重复发CMD58发现返回值一直不是0xFF就是0x01。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是硬件哪里有问题而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f((HAL_GetTick() - tick_now) > GOTO_IDLE_TIMEOUT)
                {
                        //Time ...

这两处都是超时中止操作。rs的值只有三个SD_OK,SD_TIMEOUT,SD_ERROR。rs不是指令的响应。这里以发送r1类指令的代码作为参考
/**
  * @brief  SDCard Send Command which uses Response 1 Token
  * @param  cmd:Pointer of Command Structure
                        r1:Pointer of Response 1 Token
  * @retval Operation Result Depending on Response Token
  */
static uint8_t SD_W_CMD_R1(SD_CMDTypeDef* cmd, SD_R1TypeDef* r1)
{
        uint32_t tick_now = HAL_GetTick();
        uint8_t rs = SD_OK;

        //Add Start and Transmission bit, Add End bit
        cmd->Cmd |= CMD_START;
        cmd->Crc |= CMD_END;

        //Card Select
        SD_CS_RESET();

        //Send Card Command
        SD_WR_Byte(cmd->Cmd);
        SD_W_Buff((uint8_t*)(&(cmd->Arg)), sizeof(cmd->Arg));
        SD_WR_Byte(cmd->Crc);

        do
        {
                if((HAL_GetTick() - tick_now) > CMD_TIMEOUT)
                {
                        //Timeout and Return
                        rs = SD_TIMEOUT;
                        goto DONE;
                }

                //Get R1 Response
                *r1 = SD_WR_Byte(0xFF);
        }
        while((*r1 & 0x80)); //wait for accurate R1 Response

DONE:
        //Card Release
        SD_CS_SET();

        return rs;
}

具体指令返回啥值还是要翻specification,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发送完go_ilde指令后r1响应中ilde位的值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if((HAL_GetTick() - tick_now) > GOTO_IDLE_TIMEOUT)
                {
                        //Time ...

继续说明,以go_ilde指令为例
do
        {
                if((HAL_GetTick() - tick_now) > GOTO_IDLE_TIMEOUT)
                {
                        //Timeout and Return
                        rs = SD_TIMEOUT;
                        goto DONE;
                }

                SD_CMD.Cmd = GO_IDLE_STATE;
                SD_CMD.Arg = 0;
                SD_CMD.Crc = 0x95;
                rs = SD_W_CMD_R1(&SD_CMD, &R1);

                if(rs == SD_OK)
                {
                        if((R1 & R1_IDLE_STATE) == 0)
                        {
                                rs = SD_ERROR;
                        }
                }
        }
        while(rs != SD_OK);

此处设置了一个rs的陷阱,只有当r1的ilde位置位时才能跳出陷阱,其他情况,如指令超时/卡未能进入空闲都会在此处循环,不断发送指令,直到空闲为止或是超时

楼主:
现在我程序改用FatFs13里的ff.h、ff.c、diskio.h、diskio.c作底层函数,发命令CMD0、8、55、ACMD41、58返回值都没错了。不过用16G的卡时,用f_mount函数注册一个工作区会返回FR_NO_FILESYSTEM,但我用2G的FAT卡时却能成功,后面还能用f_open创建一个文件并用f_write写入数,我把这2G的FAT卡格式化为FAT32后,也一样能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16G的卡不用转换为字节地址,用扇区地址。现在能创建文件并写入数据了,但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发CMD8命令2G的卡会返回0x01,这不就说明这卡是2.0的吗,但文件系统是FAT16啊,我换成以前的程序,就不返回0x01了,字节地址转换成扇区地址不应该影响CMD8的。
CMD8的返回值作判断,判别1.0和2.0的卡,判断为2.0的卡后发CMD55、ACMD41、CMD58之后,读写数据时才会把地址换成扇区地址,这部分应该影响不到CMD8的返回值,而且我把改的这部分删了也一样,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