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每次插入电源适配器排插就会打火花

楼主(2017-10-12):
我手里有几个不同的5v/4.8a的适配器,有几个一插上排插就会打火花,另外几个不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扔垃圾桶。

网友B:
输入串NTC

网友C:
上电时有尖峰电流,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回路里串入NTC或者电阻可以减轻或者消除。

网友D(2017-11-27):
串一个15R/2W的电阻,一般阻容降压电路都会串联一个,防止插拔瞬间处于波峰值损坏二极管,保护其不会烧坏。

网友E:
输入串NTC就能解决了

网友F(2018-03-19):
回路里串入NTC或者电阻可以减轻或者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