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ccs v5.4之把程序烧到Flash

楼主(2017-10-12):
新手学ccs v5.4之把程序烧到Flash

打开工程的配置选项(即project菜单下面的properties)

点击manage configurations

选中Flash按set active 。之后就可以看到Flash的状态是active的了。

然后就是点击OK。回到刚才工程配置的界面。
点击configuration条后面的下三角选择Flash【active】

点击OK保存配置。然后就是把工程编译一遍、点击进入调试时程序自然就会烧进Flash了。

网友A:
不是烧写到Flash吗?

网友B:
cmd文件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ram里面吧。

网友B:
怎么才能重新调用Flash里面的程序?

网友C:
以前还真没有这样下载程序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烧写到Flash吗?

这个烧写程序不直接下载Flash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