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PS54331 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7-10-12):
电路如图所示,设计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5V。
问题:1、空载时输出电压5v,带载时输出电压不稳定,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
           2、去掉后级负载,外接100R电阻时输出电压1.47V,且开关频率为2K左右
        不知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1 IC是否山寨
2 电感可能没有达到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C是否山寨
2 电感可能没有达到需求

IC 是从代理商买的应该不是山寨的
电感也有换过,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貌似没看见 Buck 电路的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看见 Buck 电路的续流二极管。

原理图上是没有,搭电路是自己有增加,增加续流二极管后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所接负载是否超出IC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D:
环路相位的问题吧,布线分布参数没有搞好,开关频率很高的,上M了。

网友E:
R7去掉,试试。或者把R7和R1的阻值对换一下。

网友E:
你这个应用,跟典型电路的差别有点大吧。comp脚,电阻电容的位置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接负载是否超出IC的带负载能力?

没有,只输出5v 100ma

网友F:
TPS54331是非同步降压DC-DC,PH脚要有续流肖特基二极管,对地接个B340A吧

楼主:
输出波形如图

网友B:
用 TI Webench 做的设计供 LZ 参考:

原理图:

仿真原理图:

稳态仿真结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是没有,搭电路是自己有增加,增加续流二极管后也是同样的问题 ...

这个不需要续流二极管,用示波器测一下芯片引脚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
导致此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Layout ,望大家以后可以参考。
datasheet 参考layout中pin7 脚GND 直接与底部焊盘GND连接,而实际layout走线时pin7 脚GND 并未直接与底部焊盘GND连接,
重新将pin7 脚GND 与底部焊盘GND连接后测试ok

datasheet 参考layout

datasheet 参考layout

实际layout

实际layout

频率

频率

输出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