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x_PieVect.obj为啥总是分配到.econst段

楼主(2017-10-12):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人知道DSP2833x_PieVect.obj为啥总是分配到econst段,即便我在cmd文件里面定义了const段,build的时候还是会自动分配一个econst段,并警告这个段没有定义。

楼主:
有人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吗?

楼主:
自己找到了答案,应该运行时库文件的区别导致的的,当库文件选用rts2800.lib时,会自动分配在.bss段,而当选用rts2800_ml.lib或rts2800_fpu32.lib时,就会自动分配在.ebss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了答案,应该运行时库文件的区别导致的的,当库文件选用rts2800.lib时,会自动分配在.bss段,而当 ...

就当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