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语言的疑惑,求帮忙。。。。。。。

楼主(2017-10-12):
声明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_BlockType_t
{
    unsigned long k;
    unsigned long * stackPtr;
}BlockType_t;

然后定义两个变量:
BlockType_t block;
BlockType_t * blockPtr;

&block得到变量block的地址,&block.k得到block.k的地址,&block.stackPtr得到block.stackPtr地址;

&blockPtr得到变量blockPtr的地址,那么blockPtr中的元素blockPtr.k的地址如何获得呢?

网友A:
blockPtr这个结构体指针要指向某个地址才有存在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ckPtr这个结构体指针要指向某个地址才有存在的意义。

我只是想问,这个地址如何获取。。。。。blockPtr 也是一个变量啊,那么blockPtr.k是什么? 是变量吗?要是变量如何取得地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问,这个地址如何获取。。。。。blockPtr 也是一个变量啊,那么blockPtr.k是什么? 是变量吗?要 ...

blockPtr.k的写法就是错的,你自己把这个估计也没运行就问,编译器就会报错,
正确的写法是blockPtr->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问,这个地址如何获取。。。。。blockPtr 也是一个变量啊,那么blockPtr.k是什么? 是变量吗?要 ...

你要知道blockPtr->k的地址就是&(blockPtr->k),没啥难,哈哈哈

网友C:
blockPtr不是个结构体变量,只是个指针变量;他只占指针变量的存储空间
只能取blockprt的地址。或他所指向的BlockType_t类型变量的地址。

&(blockPtr->k)是取他所指向的BlockType_t类型变量的k成员的地址。

如果对汇编有了解,你就知道结构本是怎么寻址的;也就知道结构指针是怎么找成员变量的。

这是我看到最正确的理解了,书上都讲的模糊不清,反汇编回去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问,这个地址如何获取。。。。。blockPtr 也是一个变量啊,那么blockPtr.k是什么? 是变量吗?要 ...

你对指针还没理解呀,我告诉你吧,BlockType_t block; BlockType_t * blockPtr,你的block是个变量,你的 blockPtr是个指针变量,指针变量存的是变量的地址,不是变量的值,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指针还没理解呀,我告诉你吧,BlockType_t block; BlockType_t * blockPtr,你的block是个变量,你的 ...

你对指针还没理解呀,我告诉你吧,BlockType_t block; BlockType_t * blockPtr,你的block是个变量,你的 blockPtr是个指针变量,指针变量存的是变量的地址,不是变量的值,哈哈哈

正如你所说,你的 blockPtr是个指针变量 ,那么blockPtr 存放在哪里呢?难道不需要地方存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ockPtr不是个结构体变量,只是个指针变量;他只占指针变量的存储空间
只能取blockprt的地址。或他所指向 ...

blockPtr不是个结构体变量,只是个指针变量;他只占指针变量的存储空间
只能取blockprt的地址。或他所指向的BlockType_t类型变量的地址。

&(blockPtr->k)是取他所指向的BlockType_t类型变量的k成员的地址。

如果对汇编有了解,你就知道结构本是怎么寻址的;也就知道结构指针是怎么找成员变量的。

明白了,谢谢。blockPtr只是个指针变量,他只占指针变量的存储空间
只能取blockprt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ockPtr不是个结构体变量,只是个指针变量;他只占指针变量的存储空间
只能取blockprt的地址。或他所指向 ...

谢谢,明白了 blockPtr只是个指针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