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烧写HEX文件

楼主(2017-10-12):
(无正文)

网友A:
很久没用过iar了,你参考这个试试,看能不能行
https://wenku.baidu.com/view/9b67d03ca32d7375a4178055.html

网友B:
使用FET-Pro 430烧写,软件下载网址:
www点elprotronic点com
主页上方download进入下载页,选择第8个: FET-Pro-430 Software Pkg.-LITE

网友C:
每个单片机不都有对应烧写器,找找

网友D:
使用串口不能下载吗?

网友E:
project->option->linker->outfile文件后缀的.d90改为hex就行了

网友D:
不是有bsl能够串口下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用过iar了,你参考这个试试,看能不能行
https://wenku.baidu.com/view/9b67d03ca32d7375a4178055.ht ...

这个也参考下的,开发设计的调试软件还是iar的比较有优势。

网友:
JTAG或者SWD方式都可以吗

网友G:
mspfet软件+仿真器试试。

网友H:
是不是有专用的烧写器?

网友:
应该有单片机专用的烧写器。

网友G:
BSL下载以前就是单独下载程序。

网友H:
专门的烧写器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参考下的,开发设计的调试软件还是iar的比较有优势。

还是推荐用ccs,官方出品

网友I:
BSL烧的什么格式的文件??

网友J:
JTAG或者SWD方式

楼主:
使用MSP-FET仿真器和软件FET-Pro-430搞定,多谢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MSP-FET仿真器和软件FET-Pro-430搞定,多谢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K:
这个IAR不能烧写吧。

网友K:
使用bsl试试看。

网友L:
IAR烧写程序需要源文件吧。

网友M:
BSL可以直接下载代码,不需要仿真调试。

网友L:
只有hex最好通过串口烧写。

网友M:
不知道能不能覆盖原来的文件,能不能正常下载

网友N:
FET-Pro-430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