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科普,这个元器件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10-12):
(无正文)

网友A:
“SAMSUNG DISPLAY”的字面意思是“三星显示屏”,如果是用在手机上,可能是个手机屏幕芯片。

网友B:
需要翻过来的照片,估计是某种模块或滤波组件,结合器件外型和电路即可判断出该器件的功能。

网友C:
大神说:大神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说:大神我也不知道

介个大神好随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SUNG DISPLAY”的字面意思是“三星显示屏”,如果是用在手机上,可能是个手机屏幕芯片。 ...

和别人告诉我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翻过来的照片,估计是某种模块或滤波组件,结合器件外型和电路即可判断出该器件的功能。 ...

又不懂了

网友D:
display应该是显示的吧

网友E:
或许是显示屏驱动

楼主: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splay应该是显示的吧

差不多,谢谢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