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丝印MW 是单片机吗

楼主(2017-10-12):
如下图,圆圈印字是MW,丝印2行,第一行296K,第二行H0J0B。一通电,5组灯从第一组开始亮到第五组,然后一直亮。

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厂家的哪个型号单片机吗?请帮忙,谢谢!

楼主:
7和16脚接在VDD上,电压5V

网友A:
MW代表品牌吧

楼主:
应该是的,找不到哪个牌子的。

楼主:
更新引脚说明,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引脚说明,有人知道吗?

你可以说一下在什么产品上,更容易认定是不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