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想做一个电源模块(DC/DC输入)的自动化测试

楼主(2017-10-12):
每次测试电源模块各个参数浪费好多时间,想用labview做个自动化测试,测试电源模块效率、动态性能、负载调整率、电压调整率等等参数,但是目前没什么好的思路,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好的资料、书籍或者方案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

那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例程发个看看啊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例程发个看看啊 谢谢

这个程序上比较简单,关键是下位机的硬件。需要好多东西呢。包括PCB,示波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上比较简单,关键是下位机的硬件。需要好多东西呢。包括PCB,示波器等等。 ...

我想通过labview控制直流电源 电子负载和示波器,直流电源给待测模块供电,电子负载调整负载大小,示波器测试纹波并截图,那这三部分之间使用顺序结构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通过labview控制直流电源 电子负载和示波器,直流电源给待测模块供电,电子负载调整负载大小,示波器 ...

只能通过顺序结构来实现,因为操作时有顺序的。

网友B:
和你有同样的需求,有思路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上比较简单,关键是下位机的硬件。需要好多东西呢。包括PCB,示波器等等。 ...

需要好多东西还说简单,做稳定,做好都不容易,不要误导,往往做出来的人做完后就觉得简单,但是你想想你付出的那些苦逼的痛苦,也要尊重下自己的努力,不要为了一时的虚荣,同时什么都说简单,工程师的工资怎么涨上去啊,不要这么坑同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需要好多东西还说简单,做稳定,做好都不容易,不要误导,往往做出来的人做完后就觉得简单,但是你想想你 ...

我要说太复杂,楼主不想干了怎么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需要好多东西还说简单,做稳定,做好都不容易,不要误导,往往做出来的人做完后就觉得简单,但是你想想你 ...

有钱赚,发包商肯定会做的,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你要考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好,价格那是互相谈判的结果,你一上场就说自己能做,这东西简单,不值钱,那还能保证你可以拿到合理的报酬吗?工程师大多是本份人,本来在谈钱方面情商就不高,再这么搞一个不利于自己的氛围,那怎么赚钱养家?技术这东西没有什么高低只分,能做到稳定,满足市场需求,那就是值钱的东西,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否则花一辈子研究技术干什么,自己做这样都不尊重自己的行业,你还希望外行的人来尊重你啊?工程师现在应该是这世界上不多的有良知的一群人,我们得自己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合理合法的多赚钱买房买车,对父母好点,对妻子孩子好点,一切同行相轻的想法都是不可取得,厉害比得过爱因斯坦,爱迪生?别人差也没有吃自己家饭,况且人家也在努力,自己也不是从一个连电阻电容都分布清楚的菜鸟出来的?我自己做了17年技术,深知做技术的不容易,所以说几句,不同观点就不要喷了,忙,喷了我,我也不会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赚,发包商肯定会做的,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你要考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好,价格那是互相 ...

谢谢您  还有个新问题 您能帮忙解答下吗  就是用labview控制安捷伦mso6104a示波器截图,用的save命令
:SAVE:IMAGe;
:SAVE:IMAGe:FORMat PNG;
:SAVE:IMAGe:AREA GRAT;
:SAVE:PWD "C:\Users\rockchip\Desktop"
但是一直说我文件名错误 ,这个格式就是参考他们的编程手册写的
:SAVE:FILename <base_name>
<base_name> ::= quoted ASCII string

:SAVE:IMAGe[:STARt] [<file_spec>]
<file_spec> ::= {<internal_loc> | <file_name>}
<internal_loc> ::= 0-9; an integer in NR1 format
<file_name> ::= quoted ASCII string

:SAVE:PWD <path_name>
<path_name> ::= quoted ASCII string
我就是想把示波器截图保存到电脑,然后通过labview插入到excel中,但是截图命令现在就一直说文件名错误您能帮我看看到底格式应该怎么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有同样的需求,有思路了吗?

正在做 也是导出论坛问来问去的 进度好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做 也是导出论坛问来问去的 进度好慢

把你的程序分享下呗,2433035595qq,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程序分享下呗,2433035595qq,谢谢。。。。。

发你邮箱啦

网友(2018-04-25):
楼主,也给我一份你的程序看看呗,2504968919QQ,谢谢

网友D(2018-12-08):
可以发一份给我看看吗
401562958@qq.com
谢谢

网友E(2019-06-11):
这种框架不会有现成的,需要对测试软件有一定研究的。说起来很简单,要做的话也得一周吧

网友E:
说起来是比较简单的!用个什么框架(一般用生产者-消费者队列模式),用什么保存程序参数,也就是每个测试项目的参数(一般用CSV格式文件),仪器的驱动比较容易(正规的仪器NI或官网都是有现成LABVEIW驱动下载的);如果还要考虑功能扩展,就会比较复杂了,比如一次测试多个并行,多个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还多个之间互不影响,并行之间会有一些仪器是共用的,要相互独立(框架功能最好是参考下TESTSTAND的,个人觉得它设计很好);

网友F:
你也在学习吗

网友G(2021-10-25):
楼主,现在还能分享下程序吗,小白刚要开始做这个,和你的很像 448518414@qq.com

网友H(2022-01-13):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还有个新问题 您能帮忙解答下吗  就是用labview控制安捷伦mso6104a示波器截图,用的save命令
:SA ...

检查一下在开发程序的权限。
你的保存路径位于桌面,是受保护的系统目录之一,可能是没有权限写入的原因。
你可以试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Lab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