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通过IAP读取FLASH会覆盖XRAM

楼主(2017-10-12):
如题:据说读取时会把整页的内容读取到XRAM,如果xram已经有内容就会出现覆盖的情况。。。。。

XRAM的变量是有危险的,,,,,,,,,,,,,

网友A:
可以考虑下赛元的的芯片资源类似,性能更优,可加Q2920952784索取资料

网友B:
应该是哪儿没有处理好,你不去动那个代码区,肯定不会变,要规划好内存的使用。

网友C:
写入前不能检查一下是否有内容吗

网友D:
没那么夸张,如果IAP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要清理掉原来系统的。你还要什么数据啊。如果需要保留,那可以选择一个特别的空间存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夸张,如果IAP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要清理掉原来系统的。你还要什么数据啊。如果需要保留,那可以选择 ...

是把flash作为eeprom使用。存储数据。不是IAP的升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入前不能检查一下是否有内容吗

是读取写入的数据时,新塘SDK中的读取函数会把整页的数据全部读取到XRAM中,再把你需要的数据给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读取写入的数据时,新塘SDK中的读取函数会把整页的数据全部读取到XRAM中,再把你需要的数据给你。 ...

好像是这样的,不过对于IAP升级系统,应该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这样的,不过对于IAP升级系统,应该没毛病。

对的,IAP系统升级没有问题。

就是把系统要用的一些不想掉电丢失的数据保存到eeprom中,再读出来时会影响到XRAM。

目前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最好两个不要一起用。

网友D:
你应该提前规划好位置的,那个位置可能规划到可能覆盖的区域了。

网友D:
我做裸跑的程序,用到的变量都先规划好的,哪些是临时的可以复用的,哪些是可以连续存放的,都制定一个表。对于使用同一个的为了方便区分位置,用宏替换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