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SB_CubeMX 实现usb键盘失败

楼主(2017-10-12):
我用cubeMX生成stm32f205的代码,测试可实现鼠标的操作,但我根据“https://bbs.21ic.com/icview-1698372-1-1.html”这个帖子,想修改成usb键盘就出现了下面这情况:

我检查了报告描述符没发现问题,想问下大神们有遇到并解决的么?能否指点下,附件是我修改的代码

usbd_hid

网友A:
第一张图片好像不清楚。

网友B:
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B:
可以读取ps2键盘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698372-1-1.html?_dsign=a3f0dc8e

你好, 我就是参考这个帖子去修改的,usbd_hid.c和.h的 基本都修改了,他的第四节复合模式我也试过了,可以生成俩个设备,鼠标buf[0]=2,控制鼠标是可以的,但buf[0]=1控制键盘还是没有反应,就感觉修改键盘就是不成功,除了报告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和设备描述符,还需要修改除usbd_hid.c之外的文件么?

网友:
用的什么系统测试的啊,系统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这么读取ps2键盘

网友D:
现在都用cube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