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系列手动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7-10-12):
请问618AC2617M0042HA这个批次的芯片是否存在开机失败的现象,手动复位之后,IO口本该被IBR程序初始化成浮空输入模式,但是测了下电压,并没有,所以想问问为什么?

网友A:
悬空输入,应该是高阻态吧。如果不提供1和0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空输入,应该是高阻态吧。如果不提供1和0的话。

有外接下拉电阻的,同一组IO口,手动复位之后,在开发板上,测得不接下拉电阻也是为0V,但是在自己画的板子上测的时候发现是0.75V左右 ,

网友B:
如果下拉电阻,看多大的电阻了,说是高阻态,实际上肯定也是有一定阻抗

网友C:
失败次数多吗?还是偶尔一次,偶尔的看电容对不对

网友D:
运行时候能否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败次数多吗?还是偶尔一次,偶尔的看电容对不对

每次都是这个情况,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时候能否正常呢?

我现在都没法运行,没法烧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下拉电阻,看多大的电阻了,说是高阻态,实际上肯定也是有一定阻抗

按照参考板子上使用10k的下拉电阻啊,就是奇怪了一样的电路在开发板上可以,在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我问新唐技术支持说这款芯片没有上电锁的毛病,没有开不了机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参考板子上使用10k的下拉电阻啊,就是奇怪了一样的电路在开发板上可以,在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我问 ...

你一共做了几块这样的板子,都这个毛病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是这个情况,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用的是按键复位,不是上电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一共做了几块这样的板子,都这个毛病吗

至少我试过的2块板子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至少我试过的2块板子都是这个毛病

那跟芯片没关系了,应该是原理图或者PCB布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跟芯片没关系了,应该是原理图或者PCB布线问题。

画的四层的,应该不会吧

网友F(2017-11-21):
上电逻辑用的是按键开机还是强制上电开机?
NUC972不同批次有时会有一些改动,但是客户不一定清楚,之前就有客户遇到过DDR初始化改变的情况,还有按键开机方式下手动复位偶发异常的情况,和你的情况比较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逻辑用的是按键开机还是强制上电开机?
NUC972不同批次有时会有一些改动,但是客户不一定清楚,之前就 ...

上电开机,请问加个qq请教一下吗

网友F:
关键问题是,复位后能不能正常运行用户程序,能不能正常对IO进行初始化

楼主:
问题解决,晶振容值选错,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