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电压问题

楼主(2017-10-12):
如果在7805输出端直接供电5V,那么7805的输入端有4.2V的电压,这个现象正常吗???说白了就是7805的电压能不能从输出端倒回输入端????

网友A:
7805要输出5V电压的前提是输入电压大于8V,这是一个降压芯片,输入-输出》2.5V以上才能稳压吧。

网友B:
7805输入悬空,输出加5V,输入是会有电压输出的。
如果是7815、7824之类的,输出加15V/24V,输入突然断路,还可能导致反向击穿。

网友C:
标准情况78XX不可以回流,所以要加保护二极管,部分厂家在晶圆里做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输入悬空,输出加5V,输入是会有电压输出的。
如果是7815、7824之类的,输出加15V/24V,输入突然断路, ...

谢答!!能说说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情况78XX不可以回流,所以要加保护二极管,部分厂家在晶圆里做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

实际测量是有回流,使用的是LM78M05,是不是这个稳压管不是标准的呢??

网友D:
这是ldo保护功能,不然就烧了

网友E:
不知道能否解释通!

网友E:
同理,给没上电stm32io口接5v,会导致用到vcc_3v3的ic也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际测量是有回流,使用的是LM78M05,是不是这个稳压管不是标准的呢??

保险一点输出对输入都加保护二极管

网友G:
现象正常,如果输入端加压过高,7805会损坏,5V尚在承受范围内。

网友H:
如果需要输入端有4.2V电压,可以在输出端加一个反向二极管,如IN400X,输入端=输出减去二极管0.7V,IN=5-0.7V,差不多4.3V的样子

网友I:
理论上是没有的 实际会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能否解释通!

由此可见,不管有没有外接二极管或内置二极管,
输出端加5V电压时,在输入端都可以测量到4V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