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此Datasheet某项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7-10-12):
求这款驱动MOS芯片里如图中红色区域所示的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Io正负接口的额定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o正负接口的额定电流吗?

我也不清楚

网友B(2017-11-19):
个人理解,I/O口的漏电流跟灌电流的最大值,意味不超过这个值,用都ok.
I/O+-->100mA 大概理解为最大输出电流100mA
I/O- --->200mA 大概理解为最大灌电流200mA
要想验证,找到datasheet里关于这部分详细的描述!

网友C:
IR2101是典型的半桥驱动,Io+表示驱动上桥的能力都是100mA, Io-驱动下桥MOS的能力是21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R2101是典型的半桥驱动,Io+表示驱动上桥的能力都是100mA, Io-驱动下桥MOS的能力是210mA ...

不是这样理解的,是指的输出引脚灌电流、拉电流的能力

楼主(2018-01-03):
高端、低端输出脉冲电流

网友E:
是指拉电流和灌电流的能力

网友F:
拉灌电流限值

网友G(2018-02-18):
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