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图这种界面怎么调出来的?

楼主(2017-10-12):
PCB, pc, AC, dxp

用DXP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哪个软件都可以

网友B:
这个界面不是很正常么?

楼主:
改天我试试。谢谢各位啦!

网友C:
颜色是个人喜好问题,可以调成你喜欢的任何颜色,比如: 黄色。

楼主:
谢!我下次试试。

网友D:
目测没啥特殊的,难道是去掉铺铜嘛

网友E:
你是要问 镜子放大吗

楼主:
能看到2层的焊盘和线,其他都看不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看到2层的焊盘和线,其他都看不到

在设置中勾选需显示的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设置中勾选需显示的层就行了.

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