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探针”使用的数据文件格式

楼主(2017-10-12):
ccs, FOR, ge, TI, ST
CCS“探针”使用的数据文件格式

调试器读写数据时使用下列文件格式:

公共目标文件格式(COFF)      二进制
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数据文件格式
公共目标文件格式(COFF)

CCS数据文件格式

纯文本格式,采用一行信息头,后面每行存储一个数据。数据可以是以下格式:

十六进制
整型
长整型
浮点型

信息头语法如下:

MagicNumber  Format StartingAddress PageNum Length

MagicNumber                       固定为1651。
Format                                    一个1到4的数,指示文件数据的格式。这个数代表一个数据是:十六进制、整型、长整型或者浮点型。
StartingAddress                     存储块的起始地址。
PageNum                               存储块的页地址。
Length                                    数据长度。

信息头的数值采用Ti-style的16进制数

注意:在存储内存数据或使用FILE I/O时,调试器会自动对文件头重载。

网友A:
DSP的数据类型比较复杂 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