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卡死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12):
CCS3.3卡死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使用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3.3写代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编辑器死掉的情况,之后则必须在任务管理器里结束CCS3.3的进程,然后再重新打开CCS3.3才能重新继续写代码,这种情况尤其在双击某个变量或函数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让人非常郁闷,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步骤如下:

1、打开CCS3.3主编辑界面。

2、Option -> Editor -> Language,打开语言属性调整对话框。

3、选择CodeSense选项卡,再点选File type为.c,然后把Parser Selection选为None。再点选File type为.cpp,然后进行同样的设置,最后点击ok就可以了。

最后,从以上解决方法可以大概猜到,CCS3.3的代码分析功能估计有Bug,会导致编辑器死掉。

网友A:
卡死可能硬件系统不能支持软件。

网友B:
换个兼容性好的高版本的CCS。

网友C:
CCS3.3支持的芯片太少了。

网友D:
使用兼容性运行呢?

网友A:
现在ccs的版本这么高,不用ccs3了。

网友B:
现在的CCS5版本就不错。

网友C:
下载一个高版本的软件,运行就很流畅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跟代码编码格式有关系。

网友E:
为什么不用版本高点的呢

网友F:
换个其他的版本的软件。

网友G:
是格式的问题吗?

网友H:
现在使用的CCS5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F:
现在CCS3支持的芯片比较少。

网友G:
CodeSense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现在使用CCS3的人不多了吧。

网友I:
这个跟编码格式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J:
这个一般都是出现乱码的问题吧。

网友D:
CCS3.3的代码分析还能造成死机?

网友K:
推荐CCS6软件。

网友I:
CCS5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J:
.cpp应该是C++的编码格式

网友D:
兼容性不好。

网友K:
后面的CCS软件安装比较大,电脑带动比较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