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是否会受到干扰?

楼主(2017-10-12):
喇叭和主板放的较近,主板上有3G模块,DCDC电感,
这些工作时会对喇叭的声音干扰吗?

网友A:
你上电试下就知道了嘛

楼主:
3G模块有TDD干扰吗? @chunyang

网友B:
喇叭很难受干扰。一是因为喇叭阻抗较低(4欧、8欧……),二是因为喇叭需要较高电压才能够听到声音。
容易受干扰的,是驱动喇叭的放大器,尤其是放大器输入端。

网友C:
喇叭的动圈在很强磁场的磁隙里,要干扰它不容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3G模块有TDD干扰吗? @chunyang

所有移动通讯模块都存在对外EMI干扰,包括但不限于TDD时隙干扰。

网友E:
有干扰,但不一定会明显表现出来,要实际调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喇叭很难受干扰。一是因为喇叭阻抗较低(4欧、8欧……),二是因为喇叭需要较高电压才能够听到声音。
容易受 ...

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心DCDC电感. 我之前碰到过DCDC电感干扰蜂鸣器的, 至少要留2cm

请教理论上为什么会干扰到的?@maychang

楼主:
DCDC电感的频率不是超过人耳听到的范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的动圈在很强磁场的磁隙里,要干扰它不容易。

没看懂

网友C:
干扰源无非是从动圈进入干扰喇叭,而动圈“躲”在磁铁的间隙里很难干扰;另一种方法是干扰磁铁,但是要很强的磁场,也不容易。楼上几位所说,喇叭前的电路就容易受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理论上为什么会干扰到的?@maychang

DC-DC中电感通常具有气隙,磁路并不封闭,漏磁通较大。如果蜂鸣器是线圈驱动形式,则蜂鸣器中线圈容易接收到DC-DC漏磁通,在蜂鸣器线圈中产生感生电动势而产生干扰。如果蜂鸣器是压电陶瓷式,则不容易受DC-DC电感漏磁通影响。
这种受漏磁通影响情况,通常将DC-DC电感转动方向,使漏磁通与蜂鸣器线圈正交,则电感漏磁通不会在线圈中产生电动势。这需要在DC-DC工作时改变电感方向和位置,找出干扰最小的方向。

网友H:
20-2000HZ信号会干扰

网友I:
喇叭的频率是多少?主办上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J:
喇叭会干扰别人    @21小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很难受干扰。一是因为喇叭阻抗较低(4欧、8欧……),二是因为喇叭需要较高电压才能够听到声音。
容易受 ...

dcdc电感这个干扰源频率较高,超过人耳的听觉范围,
就算功放前级被干扰到了,是否不会听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dc电感这个干扰源频率较高,超过人耳的听觉范围,
就算功放前级被干扰到了,是否不会听出来? ...

DC-DC变换器工作频率比较高,超出人耳听觉范围,是听不到的。
但DC-DC变换器都是采用PWM方式工作,其电源是市电整流滤波得到,而滤波又不是很彻底,所以PWM往往受工频100Hz(整流后)调制。电感泄漏的磁通如果被音频放大器输入端捡拾到而音频放大器中又有非线性元器件,就会发生解调,放大器输出就会带有100Hz成份。又由于放大器存在非线性,可能输出中还含有100Hz的谐波成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变换器工作频率比较高,超出人耳听觉范围,是听不到的。
但DC-DC变换器都是采用PWM方式工作,其电源 ...

如果功放与dcdc电感的距离超过漏磁电磁波的波长,是否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功放与dcdc电感的距离超过漏磁电磁波的波长,是否就没问题了?

DC-DC变换器中电感漏磁并非以电磁波形式发射。
DC-DC变换器工作频率大致为100kHz数量级,波长3000米数量级。难道功放要放到3000米以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功放与dcdc电感的距离超过漏磁电磁波的波长,是否就没问题了?

另外,我们的调频广播,波长在3米左右。是不是距离发射台超过3米就收不到信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