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感BLDC问题,增加PWM占空比反电势会冲高影响斩波?

楼主(2017-10-13):
这是我现在调的一个无感的BLDC,18V,有哪位大神能够指点指点,现在占空比开了25%,再加大到一定程度的话,会冲到最高影响波形轮廓,此时直流电源会把电压拉低产生保护,请大神指点!谢谢了!

20%占空比

20%占空比

25%占空比

25%占空比

25%占空比放大

25%占空比放大

70%占空比

70%占空比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别在意这个轮廓, 通常对控制没有啥影响.
这主要是控制回路里的寄生电感引起的. 在电源和电机相线使用电容可以吸收一些. 但参数不合理会反而影响控制

楼主:
好的,谢谢,就是说是电机里面电感产生的吗?

网友B:
讲道理你这个波形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完全不正常。可能是换相不正确造成的吧

网友C(2017-11-17):
共地本来就有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