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与norflash的区别

楼主(2017-10-13):
      NOR闪存是随机存储介质,用于数据量较小的场合;NAND闪存是连续存储介质,适合存放大的数据。
      由于NOR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开,所以NOR芯片可以像SRAM一样连在数据线上。NOR芯片的使用也类似于通常的内存芯片,它的传输效率很高,可执行程序可以在芯片内执行( XI P, eXecute In Place),这样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flash闪存内运行,不必再把代码 读到系统RAM中。由于NOR的这个特点,嵌入式系统中经常将NOR芯片做启动芯片使用。而NAND共用地址和数据总线,需要额外联结一些控制的输入输出,所以直接将NAND芯片做启动芯片比较难。
       一般的原则是:在大容量的多媒体应用中选用NAND型闪存,而在数据/程序存贮应用中选用NOR型闪存。根据这一原则,设计人员也可以把两种闪存芯片结合起来使用,用NOR芯片存储程序,用NAND芯片存储数据,使两种闪存的优势互补。

网友A:
NOR贵 Nand相对便宜点  一般小容量存程序的用NOR相对可靠  大容量存数据的用Nand

网友B:
这写得。。。
应该从芯片工艺上去写;Nand和Nor的区别。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Nand要这么操作,Nor要这么操作。

为什么Nor会贵,Nand会便宜。

Nand又分,SLC, MCL, 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