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792的校准

楼主(2017-10-13):
AD7792有两个寄存器(失调误差和满量程误差)用来校准转换结果。但是我没看明白的是校准是芯片自己完成的(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就是校准好的我不需要操心)还是需要用户来完成呢?

网友A:
需要用户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进行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户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进行校准的。

那么就是说,我从数据寄存器读出数据来以后还要对这个数据做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就是说,我从数据寄存器读出数据来以后还要对这个数据做校准。

不是这个意思,好好看人家那段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就是说,我从数据寄存器读出数据来以后还要对这个数据做校准。

配置校准模式,

楼主:
就是说,我配置校准模式(内部校准或者系统校准),等它校准完了我就不用管了,我拿到的数据就是校准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