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导致WIN7系统1分钟后重启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7-10-13):
CCS3.3导致WIN7系统1分钟后重启的解决方案

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3.3导致WIN7系统1分钟后重启

在 WIN7 下用 CCS3.3 集成开发环境调试 DSP 程序时,特别是有连接硬件仿真器时,当关闭 CCS 软件时,时不时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上面提示“WIN7 遇到关闭问题 1分钟后重启”。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仿真器的驱动造成的,在设备管理器下禁用 PCI JTAG Emulator 设备即可。放心!这不会影响到你用仿真器调试程序。

网友A:
禁用之后仿真调试还能正常执行吗?

网友A:
现在高版本的CCS兼容性能怎么样

网友B:
这种问题的我怎么没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