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跑飞了

楼主(2017-10-13):
u8 AotoCompenAppro(u16  yzs)
{

        u16 b[10];
        u8 min=0,i;
        AotoCompenInit();
        for(i=0;i<32;i++)
        {
                if(AotoCompenEvent.Map.CapacityValue[i]>yzs)
                {
                        b[i]=AotoCompenEvent.Map.CapacityValue[i]-yzs;
                }
                else
                {
                        b[i]=yzs-AotoCompenEvent.Map.CapacityValue[i];
                }
        }

  for(i=0;i<32;i++)
        {
                if(b[i]<b[min])
                {
                        min=i;
                }

        }
        //min=(b[i]<b[min])?i:min;

        return min;
}
这是我写的一个排序的函数,程序只要一调用就跑飞了,我单步跟这个函数,发现可以正常运行,return返回的值也正常,但是一运行完,程序就飞了。。

网友A:
u16 b[10];  越界了

for(i=0;i<32;i++)
        {
                if(b[i]<b[min])  都到 32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6 b[10];  越界了

for(i=0;i

好眼神

网友C:
果然for没有写对。。

网友D:
加看门狗呗。

网友E:
解决了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果然for没有写对。。

厉害

网友C:
你看错了,是前面的朋友先发现的。。他比我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