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动圈话筒的问题

楼主(2017-10-13):
改装美一有线对讲机,需要给分机加个动圈式手咪。
原始设计是分机只用了一个动圈喇叭3W/25欧姆的,这个喇叭同时还当分机的话筒用。

楼主:
这个是原始的分机原理图,上面那张是主机的部分

楼主:
分机的喇叭出来接主机的变压器,变压器出来接的双均衡放大器KA22241,KA22241输出接的LM386的输入

网友A:
这样会不会引起自激呢, 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不会引起自激呢, 怎么处理

接收方的喇叭和说话方MIC隔得远

网友A:
隔得远, 虽说也算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是靠这个方法, 未必管用.
所有安装的地方未必都遵守你的这个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