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推荐一款新的RS485接口机器人电机驱动模块

楼主(2017-10-13):
该模块采用RS485接口连接控制器,以命令方式控制电机的运转和停止,以命令方式修改电机的各种启动参数。
该模块可同时支持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的驱动,采用寻址方式,一条RS485总线可以同时控制多大200多个电机控制板,节省控制器芯片的引脚输出。
该模块对步进电机控制时,可以随时修改步进电机步进频率(从1~10KHz),还可修改步进脉冲占宽比(0~100),并可指定步进电机一次启动的步进数和正反转。
该模块对直流电机控制时,可以指定的PWM频率(1~64KHz)及占宽比启动直流电机,可指定电机的正反转启动电机,也可快速启动。

网友A:
485的速度太慢了,一般是用CA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的速度太慢了,一般是用CAN的;

支持到115200的波特率,0.2ms内的响应,对一般应用已经足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到115200的波特率,0.2ms内的响应,对一般应用已经足够了吧

哦,那还可以;

网友B:
基于好奇心,点击链接进去瞧瞧,居然是图片。。。算了太懒,要我输这么长的地址,不看了,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lz放链接要走点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85的速度太慢了,一般是用CAN的;

机器人领域用CAN为主?是有历史原因?工控很多用485,速度其实也可以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领域用CAN为主?是有历史原因?工控很多用485,速度其实也可以快的。
...

CAN,485,以太网,232,单总线都有吧;

485也多的,主要简单;

网友:
一条RS485总线可以同时控制多大200多个电机控制板”,这个一圈 问答下来,得 要20秒 时间吧??

建议 用  CAN的 高层 协议,CAN与485 的价格类似,双CAN的STM32F105RBT6芯片仅8元左右!性能却 天壤不同,
技术上开发难度比 485 低,调用几个函数就能搞定,
调试也非常简单,人人都能上手,
下为比较图:

详细的 CAN开发包见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好奇心,点击链接进去瞧瞧,居然是图片。。。算了太懒,要我输这么长的地址,不看了,相信很多人都是这 ...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权限放链接哦

楼主(2017-11-12):
补充一下资料下载地址:pan.baidu.com/s/1nv7jXg9
淘地址: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20e8087aHPk5Qh&id=55976542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