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RGB三色灯驱动IC型号

楼主(2017-10-13):
下图这款RGB驱动IC,看丝印网上找不到,有知道改型号的吗,丝印Q4811 (44PIN)

网友A:
不知道呢,这种人家定制的芯片吧;

网友B:
驱动还是控制?控制的话,用单片机就是了。

网友C:
对是单片机的。

网友D:
很多都是定制的,没办法查

楼主(2017-11-13):
没法结贴,网站怎么了。

网友E:
正巧我用过,矽恩SN3236,36路呼吸灯控制芯片

网友F:
我司有很多成熟的RGB控制芯片呀

网友G(2018-04-12):
这是专门控制RGB的驱动芯片,这么多路

网友H:
矽恩是福建的啊,公司官网找不到,但相关芯片的确有,还有一颗SN3218是18路LED控制芯片,6个一组,共3组,用来控制RGB三色灯正合适

网友I(2018-07-04):
引用 网友E:
正巧我用过,矽恩SN3236,36路呼吸灯控制芯片

你好,请问下这个芯片控制LED做呼吸灯效果咋样?我也选这款芯片,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下这个芯片控制LED做呼吸灯效果咋样?我也选这款芯片,谢谢

可以,没啥问题

网友J(2018-08-06):
呼吸灯,应用的地方很多

网友K(2018-11-27):
引用 网友E:
可以,没啥问题

请问您还有在用这一款IC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请问您还有在用这一款IC嘛

现在没用,这是以前做的一个项目上用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呼吸灯,应用的地方很多

比如说呢

网友L(2019-03-19):
呼吸灯芯片还是比较多的,etek awinic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