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帮忙给看一下

楼主(2017-10-13):
这个贴片的型号,不胜感激。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谢谢。我看了下可能是mos管,栅极接开关N-MOS管电流取样电阻,源极接地漏极接另一个SAG栅极像是复合管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