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555时基电路应用

楼主(2017-10-13):
电路如上图,电路工作原理:当正常情况下,VT1输出高电平(处于截止状态),555输出低电平,LED不点亮,双向可控硅截止,电机不工作;若CO溶度超过设定限值时,VT1饱和导通,输出低电平,555输出高电平,LED点亮,双向可控硅触发导通,电机启动。
问题是:上图中555从功能上说应该是一双稳态电路,图中电路接**确吗?利用proreus仿真时,555输出不能出现高低电平转换,双稳电路能接成图中这种接法吗?还是我理解有误?把图中555的2、7脚之间的电阻舍弃,2、6脚短接,接成常见的双稳电路接法仿真能实现高低电平转换,这样行吗?
望大家看一下,图中555的用**常吗?这样接法如何实现其功能?

网友A:
2 与 7 这里的连接会引起自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