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调试出错

楼主(2017-10-13):
调试dcdc电路时,发现加上反馈端的补偿电容时,电压输出就不正常了,跪求求解?

楼主:
cfb加上之后,输出就不正常了

网友A:
CFB上串联一个电路,可以添加191386349交流

网友B:
电容太大,微分时间太长

网友C:
应该是电容取值问题或者说反馈回路的取值,反馈回路的电容和电阻对应着你之前设定的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太大,微分时间太长

电容是规格书上的,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容取值问题或者说反馈回路的取值,反馈回路的电容和电阻对应着你之前设定的PI ...

新手,还没接触到PI这么高深

网友D(2017-11-29):
仔细看看规格书

网友E:
可能会有啸叫声吧?应该是自激了,不要加这个电容。

网友F:
DCDC电源的宽电压范围输入是怎么实现的,比如200V~1000VDC输入,24VDC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