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12的事件管理器EV知识

楼主(2017-10-13):
关于DSP2812的事件管理器EV知识

事件管理器具有2个16为的通用定时器,3个比较单元,3个捕获单元,以及一个正交编码脉冲电路。
EV的通用定时器都是16位的,每个定时器能定时外,还可以单独产生一个独立的PWM波形。
比较单元又称为全比较/PWM单元,每个比较单元可以产生一对(两路)互补的PWM波。3个比较单元生成的6路PWM波正好可以驱动一个三相全桥电路。
捕获单元的功能是捕获外部输入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可以统计脉冲的间隔,也可以记录脉冲的个数。
正交编码电路可以对输入的正交编码进行编码和计数,它与光电编码器相连可以获得旋转机械部件的位置和速率等信息,也多用于电机控制。
正交脉冲是指,增量式编码器的a相,b相分别能输出矩形波脉冲信号,这两个信号之间的相位相差90度,故名正交脉冲。可以利用正交脉冲检测位置和分析。
编码器是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装置。
增量式编码器是将位移转换成周期性的电信号,再把这个电信号转变成计数脉冲,用脉冲的个数表示位移的大小。

网友A:
捕获单元的功能是捕获外部输入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可以统计脉冲的间隔,也可以记录脉冲的个数。

网友B:
这个我有分享一个word版    特别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