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9E8132烧写时出现这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
新唐N79E8132烧写时出现这样是怎么回事,芯片型号选择是正确的!求指教!

网友A(2017-10-13):
单片机型号没有选择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型号没有选择对。

型号选择是 对的  ,是我用的芯片型号。

网友A:
楼主拍个芯片看看,看看上面印刷的字,后面的字母也要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个芯片看看,看看上面印刷的字,后面的字母也要一样啊

恩,是N79E8132AS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