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利用DSP怎么输出两个叠加的正弦信号呢?

楼主(2017-10-13):
正弦信号我通过研旭至尊版的DA来生成,但是不知道c语言怎么让两个不同的正弦信号叠加,有大神帮忙讲讲吗

网友A:
可以通过IFFT,在频域设置2个频率和相位生成时域数据,再通过DA输出

网友B:
就是简单的调频。

网友C:
对DA来讲    最好是将两组波形的数据叠加起来     然后直接让D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