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三极管做反相器和放大这样得电路可以么

楼主(2017-10-13):
用三极管做反相器和放大这样得电路可以么

楼主:
附上原理图

网友A:
R5R6R8R9太小了吧?

网友B:
用三极管做反相器和放大器是可以的。不过三极管外围的电阻、电容参数值需要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R6R8R9太小了吧?

除了参数以外,这个原理图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做反相器和放大器是可以的。不过三极管外围的电阻、电容参数值需要重新设计。 ...

原理上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上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得啊

Q3基极(反相器输入)必须串联一个电阻。其他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参数以外,这个原理图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你的电路,是要放大555输出的矩形波。555输出的信号幅度已经很接近电源电压,再放大也还是电源电压。因此这个放大并无意义。即使是增加输出电流,你的放大器也不必使用C2C21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基极(反相器输入)必须串联一个电阻。其他可以。

好的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要放大555输出的矩形波。555输出的信号幅度已经很接近电源电压,再放大也还是电源电压。因此 ...

是不是我把电源电压调高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把电源电压调高就好了

是否需要b把电源电压调高,看你的需要。如果需要输出幅度达到10V、15V甚至更高,当然电源电压要增加。
不过,即使输出幅度需要10V、15V、30V……也不必使用交流耦合,因为你放大的是矩形波,无所谓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b把电源电压调高,看你的需要。如果需要输出幅度达到10V、15V甚至更高,当然电源电压要增加。
不 ...

好的谢谢啊

网友C:
可以 参数还须进一步调试

网友D:
外围器件参数混乱,方波输入方波输出没有必要二次反相,而且Q3基极没有串联电阻是烧芯片的节奏,隔直电容也是画蛇添足。
惨不忍睹呀,还是好好的看书从基础抓起,目前不适合设计产品,玩玩学习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