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程序不兼容

楼主(2017-10-1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函数申明的问题  也就是没有定义就被调用了
看看头文件包含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函数申明的问题  也就是没有定义就被调用了
看看头文件包含情况

extern void delay_loop(void);这是头文件的声明,
void delay_loop(Uint32 x)
{
    Uint32      i;
    for (i = 0; i < x; i++) {}
}
这是程序的定义,两个显示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tern void delay_loop(void);这是头文件的声明,
void delay_loop(Uint32 x)
{

extern 的delay参数是void啊      你下面的函数传递了个x   肯定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ern 的delay参数是void啊      你下面的函数传递了个x   肯定不对啊

那传递函数应该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