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电机时MC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7-10-13):
单片机型号为STM32F03RCT6,输出3.3伏75%占空比的PWM波形,PWM波形经驱动芯片DRV8432DKD放大为24V75%PWM波形来驱动电机转动。当电机未转动时电路各测点(3.3V,5V,12V)电压正常,当电机转动时各测点(3.3V,5V,12V)都有很大波动,波动幅度大到超过各测点的正常电压。单片机目前暂且工作正常,但是电机运转对电路供电造成的影响不能忽视啊。

楼主:
现在经过示波器观察发现供电信号波动的相位和PWM边沿振荡很吻合,基本可以确定波动是由24VPWM造成的,但是想不通为什么24VPWM会对逻辑电路造成干扰。电路的供电设计是:外部电源VDD24V一路分给驱动芯片PVDD24V,另一路经DCDC转为P12V供给驱动芯片,再另一路经DCDC转为VCC5V供给某些引脚,VCC5V又经LDO转为D3V3供给MCU。理论上D3V3、5V跟PVDD24V、P12V是隔离的。

网友A:
电源是否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否驱动能力不够。。。。

够的,电机的参数是额定电压24V,空载电流0.6A。而电源箱了提供24V电压,电流从0.6A到1A都试过了。我现在就是让电机在空载状态转动

网友B:
问题会不会出在这个驱动PWM波上

网友A:
IO口驱动电流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