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家看看这个精密电流源是个什么道理?

楼主:
请大家看看这个精密电流源是个什么道理?

楼主(2017-10-14):
左边的运放工作在什么状态?好像没有负反馈通路啊?为什么Vin就等于三极管集电极电压Vc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的运放工作在什么状态?好像没有负反馈通路啊?为什么Vin就等于三极管集电极电压Vc了呢?
...

两个放大器级联,仍然是个放大器。
现在运放与三极管级联,你可以把运放加上三极管看成一个放大器。因为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反相,所以三极管集电极联接到运放同相输入端,这是级联后放大器的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放大器级联,仍然是个放大器。
现在运放与三极管级联,你可以把运放加上三极管看成一个放大器。因为 ...

嗯,有道理,大概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放大器级联,仍然是个放大器。
现在运放与三极管级联,你可以把运放加上三极管看成一个放大器。因为 ...

这个运放如果同向端和反向端对调是不是也可以?常见的都是反馈接到负输入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如果同向端和反向端对调是不是也可以?常见的都是反馈接到负输入端 ...

对调就不是负反馈了,原来负反馈不一定接到负输入端

网友B:
有这样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如果同向端和反向端对调是不是也可以?常见的都是反馈接到负输入端 ...

绝对不可以。
对调就不是负反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调就不是负反馈了,原来负反馈不一定接到负输入端

“原来负反馈不一定接到负输入端”
那不应该叫负输入端,应该叫反相输入端。

网友C:
是我眼睛出了问题吗?图里面 Vout在哪?R1在哪?

网友D:
与三极管构成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眼睛出了问题吗?图里面 Vout在哪?R1在哪?

直接看图,文字无关

网友E:
能不能给出这个图的出处呢,前面好像还有一个推导过程,全都给出来看会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