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器件的选型,请前辈们赐教!

楼主(2017-10-14):
我是新手,用过的器件不多
产品开发过程中会增加功能,我以前用过的器件就会不够
然后就找新的器件,这里出现问题了

举个例子,最近要找个N沟道的MOS管,耐压30V以上,持续工作电流在5A以上
我找器件的方法就是X宝上搜索,看着差不多的,销量还比较高的,就去搜索数据手册,详细看看是否满足
我现在的疑问有2,一是这种方法效率低(MOS这样的器件还好说,有些不常见的器件选型会很耗时间),二是这种方法的可靠性,我只是单方面的认为销量比较高就是用的人多,问题不大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什么搜寻新器件的好方法,教教小弟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实际的零件的型号,从官网上或手册中查到符合的型号,实际买却可能不好买甚至买不到。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去实体店,手里拿着单子问人家这个零件有没有?人家看都没看直接回答:“没有,你要的零件一般都没有。”不知道别人用啥型号,就是说“流行”的型号是啥?

网友B:
每家半导体公司的产品型号都一大推,即使参数相近的也是很多型号,但仅有一部分是主推型号,所以选型时还是要多跟原厂的人或者其代理商那边多沟通,免得自己选用了市场用的少的冷门型号

网友C:
多找供应商问,或者把你的需求告诉供应商,叫他们推荐也可以。

网友D:
首先要有采购渠道。

如果公司有采购部门和相应的采购渠道,
则可以从指定的品牌中选择。
如果没有指定的品牌,
则从多个品牌中选择类似/相同的的器件,
供采购部门选择。

如果公司没有采购部门,
则到当地的电子市场建立自己的采购渠道。

很多制造商会在当地(或附近的大城市)有销售代理。
在制造商官网上通常都有销售代理的联系方式。
因而也可以直接与制造商或其销售代理建立采购渠道。

有了采购渠道后,一般主要的器件的品牌就有了。
然后上制造商的官网去寻找合适的器件。

比如找场效应管,可以到德州仪器安森美官网上查找;
也可自己去当地的电子市场直接给出要求
耐压30V以上,持续工作电流在5A以上”,然后让对方帮你找。

网友E:
嗯, 首先找器件代理商, 因为有性能参数外, 还有货源情况等信息.
找器件网站. 其实 MOS 管的生产厂家还是比较多了. 大都能搜到. 通常也能搜到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网友F:
就是多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G:
给个实用点的方法: digikey ,mouser与 element 14分销商平台找,门类较齐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给个实用点的方法: digikey ,mouser与 element 14分销商平台找,门类较齐全。。。 ...

虽然价格会高一点,但在项目时间紧迫的时候是个好方法。

网友H:
这种mos管非常多的额,英飞凌,TI,万国等半导体厂家都可以参考

网友I:
使用某宝搜型号值得肯定,首先保证了找到的器件不难买到,直官网找器件往往是过时的或着刚开发采购很难买到。我一般也淘宝先搜搜看,找出几个型号后再仔细看数据手册,挑选一个参数合适价格适中的。

网友J:
关键参数选定了,找代理商的FAE推荐,这样快和选到的可量产的,质量把控就要你更具项目定位来选择品牌了,台湾、国产便宜,但是质量做的不如欧美、日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