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407捕获不能再次中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解决办法

楼主(2017-10-14):
LF2407捕获不能再次中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解决办法

LF2407捕获不能再次终端的问题:2407设置好了捕获中断相关的所有寄存器后,利用捕获中断采集波形的沿信息,采集一定数目之后,停止中断,然后处理。但是第二次再启动采集的时候,却不能进入到中断服务程序。

        原因分析:第一次捕获完毕,停止中断的时候,只是停止了总中断的开关,而2407是有两级中断构成的,底层事件管理器那一级还在继续进行,捕获也仍然在进行。这样容易产生混乱。

       解决方法:停止中断的时候,同时要屏蔽底层事件管理器相关的中断,同时要停止捕获。其实只有四句代码。如下:

void inline StopCaps() //停止所有捕获以及其中断
{
*EVAIMRC = 0x0;
*EVBIMRC = 0x0;
*CAPCONA = 0;
*CAPCONB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