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项目NRF905功耗问题

楼主(2017-10-14):
公司的一个项目,是基于msp430单片机控制nrf905做的好多无线发射卡片,另做有接收端和电脑上位机通信,客户提供几张卡片,说是要改进功耗问题,说一百张卡放在一起只可以用两天,不放在一起可以用半年,
卡片是用2节1.5V电池供电,测试卡片发射机制是每2秒发一次,用示波器测了,确实是两秒发射一次,但是用电流表检测卡片的电流却一直是4ua,查了nrf905手册说是905低功耗模式2.5ua,加上430单片机1.5ua,明显卡片和单片机一直处于低功耗模式,那么怎么会发射信号呢? 实在很不理解这点!请大神指点了(nrf905在-10DB发射时耗电量11mA,这是手册说)

网友A:
“确实是两秒发射一次”

怎么可能一直处于低功耗模式?
实际是发射完继续低功耗

网友B:
把一百张卡放一起看看,是不是卡太多了,数据相互干据,导致不断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两秒发射一次”

怎么可能一直处于低功耗模式?

发射完,处于低功耗模式,就是这个卡片发射时,量其电流只有4uA,看不到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完,处于低功耗模式,就是这个卡片发射时,量其电流只有4uA,看不到变化 ...

或许速度太快,万用表反映不出来

网友C:
看来功耗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速度太快,万用表反映不出来

估计真是速度太快,电流表显示不出来,问厂家技术支持说有可能是好多卡在一起工作,由于同一频段同一地址,有可能造成各卡数据发送时冲突,造成多次重发,以致造成耗电量猛增,这个猜测还在验证,等有结论时,再来说明下。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