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哪位用过串口多的单片机,推荐一下呗。

楼主(2017-10-14):
初学一枚,想要用到多个串口,8个左右,求推荐。

网友A:
带总线的小MCU,挂两片16C554。
否则的话都是大家伙了。

网友B:
STM32F413/F423

网友C:
这么多串口,楼主要干嘛

网友D:
可以扩展串口,要不你就用CPLD

为什么每个帖子都有你...

网友E:
加我扣扣,我这里有261335460

网友F:
新塘MCU十几个串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塘MCU十几个串口

这么NB?说个型号,我也看看,有十几个串口的MCU长啥样。只用过4个串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么NB?说个型号,我也看看,有十几个串口的MCU长啥样。只用过4个串口的。 ...

新唐M45X系列

楼主:
没有吧,能发下连接吗?我查到的最多5个通道?

网友H:
我只知道stm32f103zet6有五个串口

网友H:
不过5个串口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的要求了

网友I:
stm32f429bitx 好像有8个串口
还有2个can总线

网友J(2017-11-20):
stm32F091有8个串口

网友K:
LPC541xx有8个串口,LPC546xx有10个串口

其实是一种叫Flexcomm的外设,每个都可以作为UART、I2C或SPI使用,你可以随意组合。例如:组合为4个串口+3个SPI+1个I2C。

8个Flexcomm里,还有2个可以配置为I2S。

网友L(2025-07-23):
STM32F723ZGT6有11个串口,CH32V303VCT6或RCT6有8个串口,CH32F203RCT6也是8个串口。这是我了解比较多串口的。STM32F429VET6也是8个串口。

网友M:
可以用两个4串口单片机SPI通信:两个AI8H8K32U-LQFP48/32(RMB1.6+RMB1.6)手册下载地址:https://www.stcai.com/cp_stc8hxl
联系客服 18106296590(同微)免费加包邮送样品和专业的烧录工具

网友N:
AI8H8K32U-LQFP48/32(RMB1.6+RMB1.6)

网友O:
STM32F091,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