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LF2407 CMD文件详解内容

楼主(2017-10-14):
DSP TMS320LF2407 CMD文件详解内容

  CMD配置文件的作用:

       一、把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切分成小块并已命名。
       二、组织、安排把各个已切分好的小块空间用程序代码和数据填充,或者说把已切分好的小块空间与程序代码段和数据段建立对应联系。
       举例:
  • /*----------------------------------------------------------------------*/
  • /*   CMD命令文件 - 存储空间划分(LF2407A)           */
  • /*----------------------------------------------------------------------*/

  • MEMORY
  • {
  • PAGE 0:
  •           VECS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40h /* 程序复位 */
  •            PROG  :origin = 00b0h , length = 7F50h /* 片内FLASH */
  • PAGE 1:
  •           B2: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020h /* 片内双口RAM,B2 块  */
  •           B0B1: origin = 0200h , length = 0200h /* 片内双口RAM,合并B0、B1块 */
  •           SARAM_IN: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片内单访问RAM,数据区  */
  •           SARAM_EX: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外部扩展RAM,数据区,暂不用  */
  • }

  • /*----------------------------------------------------------------------*/
  • /*   CMD命令文件 - 程序段、数据段配置(LF2407A)       */
  • /*----------------------------------------------------------------------*/

  • SECTIONS
  • {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指向自己定义的中断向量表 */
  •     .text     : { } > PROG     PAGE 0  /* 程序代码 */
  •     .cinit    : { } > PROG     PAGE 0
  •     .switch   : { } > PROG     PAGE 0
  •
  •     .data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初始化的数据*/
  •     .bss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未初始化的数据保留所需的空间*/
  •     .const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 //.stack    : { } > SARAM_IN  PAGE 1  /* 堆栈,片内单访问RAM */
  •    .sysmem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 }

复制代码

网友:
如果需要计算数据量大,修改哪里?

网友:
CMD文件网上有很多教程了。

网友:
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分割很重要。

网友A:
正常的cmd文件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
.data    是固定的数组吗?

网友A:
现在开发DSP6000的时候,计算数据太多报错。

网友:
数据填充需要修改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