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支持2进制

楼主(2017-10-14):
SH79F166 ,SH88F54,都实验过了都不支持2进制,为什么啊

网友A:
何以见得

楼主:
#define Bat_Seg0 (disbuff[3]&=~0b11111000)这个就报错了,
           #define Bat_Seg0 (disbuff[3]&=~0xF8)要这样才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支持2进制了

楼主:
难到是那里还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B:
8051指令集,怎么会不支持二进制。

网友C:
要将中断使能寄存器设置为 01011010B
      IE = Bin(01011010);
注:头文件中加入下面两段定义
#define LongToBin(n) \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write binary charactor set            0xexsample : Bin(11111111) = 0xff

网友D:
是KEIL 对0b11111000 不支持,所以LS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E:
6楼的宏定义是常用之方法

楼主:
嗯,我了解了,多谢啊

网友F:
4位机使用ram超过7fh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G:
什么片子,详细点

网友F:
我现在做的一款程序ram的使用超过了7fh,
SH69P24的自定义RAM区为:30h ~ 12fh,当使用的ram超过7fh时,就是使用80h~12fh的RAM时有些指令有限制吗?

网友B:
不能使用LDI ?好象24芯片资料上没有说明

网友A:
BANK0: 7F以下
BANK1:80H~FFH
.........以此类推

BANK1和BANK1以上的RAM,在使用的时候,不能进行立即数寻址,只能进行直接数寻址。

网友G:
要使用BANK1中的RAM进行立即数寻址,可以先将该立即数保存到BANK0中的临时寄存器,然后使用直接数寻址的方式保存到BANK1的目标RAM中。

网友F: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D:
临时寄存器:   TEMP1(30H)
       目标寄存器:   TARGET_RAM(80H)
       目标:将TARGET_RAM赋值为05H

       LDI    TEMP1    ,05H
       STA    TARGET_RAM
       如果写成LDI   TARGET_RAM    ,05H错误

网友F:
解决了,多谢楼主借用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