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差分输出放大器,这样用也行?

楼主(2017-10-14):
自己做的差分输出放大器,为什么输出会不平衡?

如下图的差分放大器,输出差分信号。因为接收端的信号要求是差分信号所以设计了这个差分输出放大器。
这差分放大器的输入信号是我用STM32 的DA产生的。

现在发现它的输出很不平衡,用示波器测量差分输出信号,总是波形的上半部份(正端)比下半部份(负端)大许多,大约大1/3左右。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改进?谢谢!!

网友A:
DA1_1 DA1-2 应该输入一对差分信号,你STM32 DA如何产生差分信号?

网友B:
void SetDac(int da)
{
    mcu_dac_out_da1(2048+da/2);
    mcu_dac_out_da2(2048-da/2);
}

楼主:
MCU这样控制输出不了差分信?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DAC输出你的模拟量,然后和Vdd/2进加法器,得到信号+,信号--直接使用Vdd/2

网友D:
输出端分别串一隔直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