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成3.6v

楼主(2017-10-14):
需要将5v电源转成3.6v,找了找没发现有现成的降压IC 只有3.3v的

网友A:
找一个输出可以调节的就好了

网友B:
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现在我用两个4007串联发现得到的电压为4.1v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可能是电流太小导致二极管压降降低

网友C:
把一个好的subdir_vars.mk文件替换了一下

网友D:
你这个电压给430供电会不会影响单片机寿命。。。

楼主:
是啊,电路有特殊要求电源必须等于或稍大于3.6v

网友E:
这个简单啊,找个输出可调电压的电源芯片就行啦啊。5V输入,输出可调的LDO、DC/DC一大堆啊。

网友C:
单片机可以独立供电

网友F:
串联二极管降压

网友G:
1117-3.3 的接地端串一个锗二极管到地即可

网友H:
如果实在找不到LDO之类的线性电源,可以自己用一个稳压管和三极管搭一个串联稳压电路,如果精度要求高,稳压管可以换成TL431.

楼主:
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I:
Baidu一下一大堆

网友J:
这种芯片太多了   XC6367系列  你自己查一下   还有很多啦   这个一抓一大把

网友K:
可以找一些可调电压范围的IC电源芯片

网友L:
找那种可调的电源芯片吧,如LM2576-adj

网友M:
可调的LDO 1117和1804都可以

楼主:
嗯,好的,结贴啦

网友N:
用LDO,不贵,稳定

网友O:
TL431不可以吗?

网友P:
选用一个可调节电压的是最简单的。

网友Q:
LM2596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R:
串接二极管最简单了。

网友O:
如果只是要把5V降到3.6V,在回路中串接两支普通整流二极管例如1N4000~1N4007即可

网友P:
现在TI的DCDC芯片都是可以设计。

网友Q:
M2596系列是TI公司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

网友R:
也可以选用DCDC电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