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电路长生PWM波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2017-10-14):
(无正文)

网友A:
产生PWM波形容易,控制电机难。
先把你“现在的直流电机可以控制正反转,但是速度不可控”电路贴出来。

网友B:
不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就是程序有问题,PWM控制电流电机就是控制它的供电电压,然后控制其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PWM波形容易,控制电机难。
先把你“现在的直流电机可以控制正反转,但是速度不可控”电路贴出来。
...

这个就是个H桥之类的就驱动了

楼主:
东西是现有的,可以驱动电机正反转(驱动电路已有),但现在就想控制速度,想看看有没有办法在驱动板的后端加个pwm电路用来调速。用电位器控制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就是程序有问题,PWM控制电流电机就是控制它的供电电压,然后控制其转速的。 ...

在公司实习,公司的产品是可以用的了,就是电机转速太快。现在结合产品只能从该速度这个方面来着手。做个很小的板子来调速。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个H桥之类的就驱动了

我要是连H桥都不知道,也不敢在21ic回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西是现有的,可以驱动电机正反转(驱动电路已有),但现在就想控制速度,想看看有没有办法在驱动板的后端 ...

问题就在你的驱动电路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你的驱动电路(最好连H桥电路一起)是什么样子,就无法知道你的驱动电路对输入信号有什么要求,也就无法提出如何产生PWM波形。
另外,首帖说“在电机驱动的末端加个PWM波形电路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速度”就是路径错误或者说方向错误,应该在驱动电路之前“加个PWM波形电路”。
控制电机,100kHz的频率实在是太高太高。

网友C:
感觉你的思路有些问题 看下基础的书籍

网友D:
没有速度测量环节,光靠PWM空载调速,万一带载了呢?万一电机内部阻尼系数变了呢?速度会是多少确定不了吧。要实现调速至少要加一个编码器吧,然后得有个PID环路吧。
100K的PWM波,,我电机调速用的不到1K,是不是太Low了

网友E:
有刷还是无刷?分辨率多少的100K的PWM?应该要用硬件发生,很多适用电机驱动控制的单片机有这样的定时器可以用,可以有死区时间等等配置。

网友F:
pwm不能直接控制电机 ,要加个驱动电路,pwm就是调节电机两端的电压,从而实现调速,H桥电机驱动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G:
直接看看网上公开的H桥调速代码不就得了
51单片机上通过位PWM在H桥给永磁电机调速代码应该可以直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