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专用于键盘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10-14):
CY专用于键盘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CY7C634XX
CY7C635XX

网友B:
无线触摸芯片:CY8C21434

网友C:
有线键盘?无线键盘?触摸键盘?

楼主:
我看看手册吧,多谢大家

网友A:
想用PSOC  DESIGNER 的工程给21345芯片放置4个PWM,输出不同电压值

网友A:
哦,不知道PWM放置以后如何连接到芯片引脚

网友D:
Designer 有自动走线的功能。

网友E:
按住Shift,左击PWM输出,然后映射出可以连接的 IO 口,(橘黄色的线),然后点击你想要输出的 IO口,即可!

网友F:
嗯,自动走线功能还是蛮好用的。不过你最好还是仔细读一下那片入门手册,写的还可以

网友A:
哦,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