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到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14):
用DSP TMS320F2808做SCI通信,通过串口给PC机一直发送00。但是在pc机上却接收到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根本就没进入中断呢?

网友C:
有可能啊,楼主诊断一下看看

网友D:
嗯,好的,我明天去单位看看

网友E:
是波特率不正确吗?

网友F:
串口是否共地处理了?

网友G:
这个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H:
把文件和原理图上传看看。

网友E:
楼主查看一下硬件的配置问题。

网友F:
如果信号基准不一样,可能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G:
查看SCI的引脚配置。

网友H:
楼主的通信方式是什么?

网友I:
串口需要共地处理??

网友J:
查看SCI的引脚配置。

和SCI的引脚配置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