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子和ccs连不

楼主(2017-10-14):
刚做了一个DSP板子,不知道为什么和ccs连不上,仿真器没事,电路板上的晶振是低电平,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A:
换个晶振或起振电容试试。

网友B:
晶振有没问题,测量不对就换

网友C:
接口有没问题,测量不对再往下看

网友C:
驱动可能有问题,换块板子测测如果也不行,重装软件再看驱动装上了不,装好后再回头检查

网友D:
有什么错误提示消息啊

网友E:
JTAG的cfg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E:
还有个注意的地方 JTAG连接后 测试下JTAG口上几个脚的电平

网友F:
有可能是USB电源供电不足,试试主机箱后面的USB插槽。

网友G:
估计是电源问题,按楼上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H:
下载一个驱动试一试不就行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情的朋友,解决了,驱动问题

网友I:
可能引脚连接有问题。

网友J:
仿真器的驱动没有问题吗?

网友K:
检查DSP板子和仿真器的接口。

网友I:
检查一下仿真器的每一个引脚是否收到信号

网友J:
电脑能够识别出来仿真器吗?

网友K:
仿真的时候都是仿真器提供信号源。